[原创] 用hspce,跑ac的时候,增益是一条斜线;程序都对,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0-11-27):
用hspce,跑ac的时候,增益是一条斜线,如下图;程序都对,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
有人知道吗,急需.......................

网友:
加上
.probe ac vdb(vout)
并把x-轴改成log scale, 也许看来比较“传统”。

楼主:
vdb之前改过,一样,那x轴在怎么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vdb之前改过,一样,那x轴在怎么改?

可以试试在x轴点右键菜单

Context-Sensitive Menus in X-Axis and Y-Axis AreasThe context-sensitive menus for the X-Axis and Y-Axis provide theoption to change the scale used in the graph area. Select this optionto display a dialog box with toggle buttons from which you canchoose a Linear or Logarithmic scale. Select the scale you wantwith any of the mouse buttons, then click Apply to enforce 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