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快捷键脚本启动自动load

楼主(2020-11-27):
快捷键脚本很多 每次重启都要load一遍 有什么可以重启自动load的方法 是不是有一个文件

网友A:
.cdsinit 文件看看能不能load进去  如果你们cad环境配置改动不大的话   可以写进去的

楼主:
进入自问自答环节 个人路径下一个隐藏文件 需要ls -a才可以看到的
有一个.csdinit文件  里面很容易看懂写的什么
我是在最后load上了我的路径+skill文件  启动cadence自动load
接化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cdsinit 文件看看能不能load进去  如果你们cad环境配置改动不大的话   可以写进去的 ...

嗯 试了是可以的 我之前 load的形式错误 才发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 试了是可以的 我之前 load的形式错误 才发现

请问你的快捷键能load进去吗,就是virtuoso的快捷键,我现在时脚本load进去了,但是快捷键老是load不进去,要重新加载,重新加载后我的脚本就又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的快捷键能load进去吗,就是virtuoso的快捷键,我现在时脚本load进去了,但是快捷键老是load不进去 ...

我的脚本是最后 定义了快捷键
你的问题我好像解决不了 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我看.cdsinit文件里面 很人性化 代码解释很清楚
你可以看看 是不是load的地方加错了(我的load语句实在最后面 还放了hello world  print发作为成功load 的标志)
.cdsinit里面本身有 加载快捷键文件的语句  你可以看看  我觉得问题是load错地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脚本是最后 定义了快捷键
你的问题我好像解决不了 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我看.cdsinit文件里面 很人性 ...

我加到后面也不行,然后我全部copy出来放到里面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