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O中的粗调阵列开关电容,为啥要在开关DS加和开关G反相的信号啊

楼主(2020-11-27):
就是那种两边cmim电容,中间开关的结构。中间开关被劈成两边,G接VS, D和St通过两个挺大的电阻接nVS。
如果我不接nVS,那么开的时候就是ron串两个电容cmim;关就是两个cmim串一个寄生电容不知道到哪儿。
我接了nVS,开应该还是ron串2*cmim;关就是两个cmim串挺大的电阻?这不会拉低Q吗?
类似下图这种。

楼主:
?我的图呢?

楼主:
哦好像懂了,如果我不对开关的DS端做直流电位处理,它关了的时候,DS端的电压会形成一个寄生电容和cmim电容的分压,随着DS电压的变化,开关的寄生电容也会跟着变?那整个Tank的总电容会受到影响,震荡频率会漂移。

如果我做了DS端的直流处理就没有这个问题了,而且也不能说大电阻会影响Q值,首先如果不接DS端的直流,相当于一个Roff加两端寄生串cmim,Roff可比大电阻大多了;其次刚才没考虑到两端寄生还在呢,大电阻先跟它并联再跟cmim串联,可能也许大概阻值选的合适的话Q值也没啥影响。

网友(2021-12-16):
一个人的武林。

网友(2023-04-27):
引用 楼主:
哦好像懂了,如果我不对开关的DS端做直流电位处理,它关了的时候,DS端的电压会形成一个寄生电容和cmim电容 ...

寄生电容很小,这应该不是主要原因吧,定性的看,是想让管子的开断性能更好?

网友(2023-12-06):
楼主分析的很好

网友(2025-05-13):
您好,我想请问一下,为什么我用了和您图中所示同样的结构(Vs是控制电压),但是电容无法算在LC谐振腔内,也就是Vs为高电平时对整体的谐振频率没有影响,低电平也同样没有影响,mos管开关的宽长比设置的是5:1,能否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