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佬们进来看看这个LVS command file的问题

楼主(2020-11-27):
这个LVS FILTER 怎么打开,tsmc.180的

网友A:
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你过lvs的时候有一个lvs option 里面可以选择屏蔽一些东西 这样你的lvs cmd里面会有相应语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你过lvs的时候有一个lvs option 里面可以选择屏蔽一些东西 这样你的lvs cmd里面会有相应 ...

找到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