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研究生选题方向

楼主(2020-11-27):
请问一下各位前辈,目前自己是做模拟集成电路设计的研究生,毕业设计选题可以从哪些方面选择比较好?希望各位前辈给点建议。

网友:
建议转做数字

网友A:
看你手上有没有能流片的项目,没有项目流不了片就要选ADC、PLL之类的。
不能流片还想写写LDO这种小东西的,那就必须要有创新有亮点,不然是过不了审的。
早些年之前写个普通BG都能毕业,现在是不行了。
想想你的选题符不符合这三个条件:
是否能流片和工程紧密结合?是否有创新?是否有足够的工作量

网友:
转码农,趁还没入坑,实在不行就转数字,写写verilog或者学点验证的东西,都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手上有没有能流片的项目,没有项目流不了片就要选ADC、PLL之类的。
不能流片还想写写LDO这种小东西的, ...

你这是欧美PHD的毕业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手上有没有能流片的项目,没有项目流不了片就要选ADC、PLL之类的。
不能流片还想写写LDO这种小东西的, ...

谢谢您的建议,目前有个TDC芯片项目还没开始,现在在做一个漏电保护芯片,感觉比较简单,没啥好选题的。后面我在看看,前辈我请教您一个问题,这个齐纳二极管的参数咋设置。麻烦您啦

网友:
现在前景都挺好的,近年招聘 大量电源管理 ADC岗,重要的是把技术学精。

网友:
ADC/PLL/OSC。。。。不过还是要结合实验室的项目,最好要有流片机会,另外建议要嘛不做,要做就对自己要求高一点,流个好的芯片,如果还能发个不错的文章,那就不留遗憾了。
现在国际大环境不友好,但是对工程师是大利好
据我所知,今年模拟电路工程师的应届生,也没有比数字差多少吧,模拟电路是积累经验的,以前应届生相比于数字电路是差距有点大的。
有TDC项目?做sensor的吗?北大的?西电的?

网友:
一般来说,研究生的选题跟导师的课题有一定关系,自主性并没有那么大
假设你可以自由选择,电源就搞数字电源,serdes就搞PAM4,PLL就搞超低相噪,ADC就搞TI pipelined-SAR...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建议,目前有个TDC芯片项目还没开始,现在在做一个漏电保护芯片,感觉比较简单,没啥好选题的。 ...

基础库里的zener、BJT还有MOS都是需要自己选model的,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础库里的zener、BJT还有MOS都是需要自己选model的,没用过

好的前辈,谢谢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前辈,谢谢您。

前辈不敢当,一起进步

网友:
看你实验室的资源,建议跟导师做同一方向,如果导师和周边人不搞ADC,不建议选ADC

网友:
研究生选题很多时候不是自己能决定的,大多数是导师要你做什么就做什么的,如果自己可以选择,我觉得可以选择数字IC方向,特别是AI芯片方向,最近几年比较热门,现在很多公司高层很多是数字出身,而不是模拟出身,模拟会专得很细,但是对整个系统架构往往不了解,而做数字系统的,对整个芯片的系统架构都很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