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PEX的ground node&layer name应该选还是不选?

楼主(2020-11-27):
PEX option中的ground node&layer name选或不选,提出来的寄生电容大小不同。那提寄生的时候应该选还是不选呢?

网友A:
需要在Ground node name 中填入schematic中地的名字,例如avss,如果不填在提取寄生的时候对地的寄生电容就会提成net0的寄生,就是所有的对地的电容下极板不是avss而是一个节点0,但是实际对地寄生应该跟地线连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在Ground node name 中填入schematic中地的名字,例如avss,如果不填在提取寄生的时候对地的寄生电容就 ...

ground layer name呢?要填么?

网友:
这个我没填,就填了Ground node name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在Ground node name 中填入schematic中地的名字,例如avss,如果不填在提取寄生的时候对地的寄生电容就 ...

那Ground node name不填,对地寄生以外的其他呢,对其他节点的寄生会有什么影响呢?

网友(2024-12-08):
设置ground node name和不设置ground node name差别在于,前者以你设置为地,后者以内部一个浮空节点“0”为地。但是在实际后仿中,两中设置的仿真结果差别并不大。如果不填ground node name的话,不只是对地寄生参数会发生改变,其他节点当然也会发生改变。因为“地”进行了更换。但是具体怎么改变的,可以画一个最简单反相器观察一下?不知道是否有规律。

网友:
同时,仿真设置“0”还是设置自己原理图的地名,明显可以发现:前者“0”在仿真中电压会浮动、后者“自己设置的原理图地名”在仿真中电压始终保持为0V。我更偏向于欠着不设置原理图中的地名,因为芯片实际测试中,地也有波动而不是稳定不变的。欢迎讨论,小白的个人见解~

网友B:
一般node是要填的, 就是psub 节点,不填的话, calibre 默认把psub 提取成0,但是从网表转calibreview时, 由于语法问题会变成net0;layer 听人说是psub 或者nbl,dnw之类的都要填上,不能遗漏,具体没怎么研究过。一般可以不填。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node是要填的, 就是psub 节点,不填的话, calibre 默认把psub 提取成0,但是从网表转calibreview时, ...

Ground Node Name 填写成 gnd!

网友C(2025-05-06):
如果我的芯片有好几个地比如AGND和DGND,那Ground node name应该填啥呢

网友D(2025-07-31):
引用 网友C:
如果我的芯片有好几个地比如AGND和DGND,那Ground node name应该填啥呢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25-09-16):
引用 网友D: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Mark,这个问题期待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