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在哪里】hspice提示invalid memory reference,如何解决?

楼主(2020-11-27):
用自己账号跑,提示如上错误,仿真起不来,是根本就没有启动;但WV软件可以正常适用。。
用别人账号登录,可以正常运行;排除了内存真不足的可能性;
将他home本地的.cshrc copy到自己本地,用自己账号运行,还是不行;

综上所述,会是什么原因呢?对比的时候,都用的xshell。目前一直在用spectre跑,很烦。。

后续说明::::
对不起,对比没有做到位。是网表的问题,换成我的网表后,对比账号也不行了。我的换成理想网表跑,也是OK的。
可能是spectre生成hspice网表的时候,出问题了。。

楼主:
仿真器是hspiceD,ADE生成hspice网表的时候出问题了。

网友A:
license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cense的問題

目前找不到解决方法。我很纳闷,为啥有些同事的就可以呢?大家都在同一个服务器上,用的软件和环境配置文件都一样。。
生成的网表缺少什么,才会让仿真器误认为需要很大的内存去跑它呢??

楼主:
已经找到原因了。PARHIER=LOCAL option导致的,屏蔽该语句后,生成的网表就跑起来了。谁解释一下?

网友(2021-04-01):
原因是hspice未找到正确的DC点,需要一直做迭代计算,当调用的计算资源过多时就会报这个错误。建议调整收敛性。

网友B(2021-06-30):
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采用的是2015版本,同样的网表,在其他机子上没有问题,在某一台机子就出现该问题,检查license文件,license也正常启动了,不知道什么原因还请指教

网友(2022-10-20):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采用的是2015版本,同样的网表,在其他机子上没有问题,在某一台机子就出现该问题,检查lic ...

有找到原因吗?

网友(2024-01-11):
请问最后怎么解决的,就是去掉了Local选项?

网友(2024-02-24):
引用 楼主:
已经找到原因了。PARHIER=LOCAL option导致的,屏蔽该语句后,生成的网表就跑起来了。谁解释一下? ...

https://cseweb.ucsd.edu/classes/wi10/cse241a/assign/hspice_sa.pdf

p49 :
To define parameter hierarchy overrides and defaults, use the .OPTION
PARHIER=global | local statement
p291:Figure 26 on page 291 shows a flat representation of a hierarchical circuit,
which contains three resistors.
Each of the three resistors obtains its simulation time resistance from the Val
parameter. The netlist defines the Val parameter in four places, with three
different values.
这本书有一个简单的例子说明其使用,但是没说明两者仿真的区别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已经找到原因了。PARHIER=LOCAL option导致的,屏蔽该语句后,生成的网表就跑起来了。谁解释一下? ...

建议检查一下引用的库是否重复了,我把红色框的注释掉就可以仿真了,不太建议直接注释PARHIER=LOCAL

网友D(2024-04-02):
引用 网友C:
建议检查一下引用的库是否重复了,我把红色框的注释掉就可以仿真了,不太建议直接注释PARHIER=LOCAL
...

请问从哪里去掉这个参数 PARHIER=LOCAL  在哪个文件里呢

网友(2024-05-07):
引用 网友D:
请问从哪里去掉这个参数 PARHIER=LOCAL  在哪个文件里呢

我是用命令行跑的仿真,在配置文件里面直接注释掉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