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将verilog-A导入Cadence的问题

楼主(2020-11-27):
各位大神,我把verilog-A的文件导入Cadence却报error该怎么解决。我使用的.va文件是从开源网站上下的,语法应该没有错误,但是导入时却报了错误,请问各位大神是什么原因

楼主:
我导入的方法就是新建一个cell ,选择verilog A,然后将文件里的代码复制进去,再保存退出

楼主:
请各位大神帮帮忙,跪谢

楼主:
简单点说就是我的veriloga在编译的时候报出了错误
Encountered an attempt to initialize one or more variables in a declaration statement. Remove initializations from variable declarations.
不知道该怎么修,大神快来看啊

网友A:
代码贴出来看一下才知道问题。粗看应该是代码语法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代码贴出来看一下才知道问题。粗看应该是代码语法错误。

已经解决了,是因为我cadence的版本太旧了

网友(2025-04-01):
引用 楼主:
我导入的方法就是新建一个cell ,选择verilog A,然后将文件里的代码复制进去,再保存退出 ...

请问怎么复制进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