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ds的导入

楼主(2020-11-28):
怎么样导入gds,然后跑gds,怎么操作,求大神指导,本人小白

网友:
在terminal输入:
calibredrv -m filename.gds
可以直接打开gds
导入到virtuoso的话,先新建一个library(或者导入到已有的library)
然后在CIW窗口file→import→stream,第一个选择gds文件,第二个选择library
然后Translate或者Apply

楼主:
谢谢,前辈,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