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在layout中快速连线

楼主(2020-11-28):
你们在连接版图的时候,是在电路图上点亮连线,版图上显示该连线进行连接,但是在layout中,鼠标点击一下,要连接的版图出现的连线又会消失,我又得在电路点亮一边连线,感觉好慢,效率低,有哪位大佬知道有什么方法快速连接版图上的连线,麻烦指导一下我这个小白,本人表示感谢

网友:
用的xl嘛?  xl可以显示连线的

楼主:
我知道xl会显示连线但是在layout连线过程中,只要鼠标一点击版图上连线就不见了,又得在电路中点亮一遍,这样连线好慢,我个人觉得,连线效率太低,有没有快一点的方法,分享一下,大佬

网友:
模拟部分还真没办法

网友:
模拟比较考验经验

网友:
熟能生巧

网友:
可以用XL Probe或者annotation browser

网友:
现在的XL已经很好了,以前调用可累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知道xl会显示连线但是在layout连线过程中,只要鼠标一点击版图上连线就不见了,又得在电路中点亮一遍,这 ...

Xl probe 在电路中选中多条线,然后点击版图中的表头,按下esc也就是消除命令,飞线就不会消失了,你的连线不见了是因为你没按esc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知道xl会显示连线但是在layout连线过程中,只要鼠标一点击版图上连线就不见了,又得在电路中点亮一遍,这 ...

两种方法  一种是在版图工具栏 右击  像下面这样选择

还有一种  在电路里  你点亮net的时候  按下f3   直接划拉到底  像我这样选择  也可以

还有就是  麻烦你回复的时候@一下  要不想帮你都不知道你回复了

网友(点评):
非常有帮助,赞

网友:
总归不是那么智能的 只是辅助

网友:
XL speed up for layout

网友:
把要连在一起的地方都点亮 就可以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种方法  一种是在版图工具栏 右击  像下面这样选择

网友(2020-12-29):
电路里点亮的时候“F3”,把masklayout点上

网友(2022-06-08):
引用 网友A:
Xl probe 在电路中选中多条线,然后点击版图中的表头,按下esc也就是消除命令,飞线就不会消失了,你的连 ...

好方法,用起来挺爽;能否再指导一下飞线怎么加粗点,感觉飞线太细了,与上边有些层次混合到一块不太明显

网友:
试用下customcompiler的 placement and router 功能

网友(2024-03-12):
引用 网友A:
Xl probe 在电路中选中多条线,然后点击版图中的表头,按下esc也就是消除命令,飞线就不会消失了,你的连 ...

XLprobe是啥,我试了怎么不行还是那样就消失了(选中schematic中的线,点layout表头工具栏,如何按esc,还是消失了哎)

网友:
小模块可以XL,大的以及顶层熟能生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