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igma-delta modulation的一些疑问

楼主(2020-11-28):
楼主小白,初学SDM,有好多疑问,还望各位大神赐教。
1. 看到Brian Miller的文章A MULTIPLE MODULATOR FRACTIONAL DIVIDER,一阶SDM如图可以看成一个累加器,这是为什么呢?有大神可以详细解释一下上下两图的关联吗。
2. SD0:[0],SD1[0,1],SD2:[-1..+2],SD3[-3..+4],为什么SD二阶输出范围是[-1,2],SD3是[-3,4]呢,如果一位量化器的输出是0和1,输出码不应该就是在0和1之间变化求平均代表输入吗?
3. 我用simulink搭建一阶二阶三阶看了下它们的输出频谱图及时域图,高阶似乎并没有打破周期性,反而周期更长,产生的spur在更低频处,但是高阶对低频noise shaping效果更好,所以是否可以认为高阶SDM引入的低频spur比一阶要好呢

网友A:
我的理解是积分=累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是积分=累加

对这个图的对应还是不太明白,是对输入累加吗,输出为什么是-e(k)呢?可以详细说明下吗

网友B:
其实就是vin-vout=eq,eq就是量化误差,当量化误差为0的时候,vin=vout。
倒一下,vin+(-eq)=vout,这就是图中表达的公式,所以是负的eq。

量化误差eq就是限制ENOB提升的最根本的原因,所以SDM就是来降低eq的。就像一把精度为1cm的尺子量一段绳子,绳子在1cm和2cm之间的那一段,你永远都读不出精确值,因为你的尺子只能精确到1cm,剩下的一小段你可以读成1.1cm,也可以是1.2cm,不确定的那部分就是量化误差。SDM告诉你,你读它一百次,甚至更高,即使每次读的数据可能不一样,但最后求个平均,它就会很接近真实值,也就可以近似认为,精度1cm的尺子可以当做精度1mm的尺子来用。1cm的尺子就是SDM里的那个量化器,等效1mm的尺子就是整个SDM。

我理解SDM就是从传递函数入手,理解了NTF(s)为什么能够实现噪声整形,然后就把SDM的电路当成一个实现某一个函数的电路就好了。积分其实应该认为是累加误差,反馈回来会有正有负,加到一定程度了,它的平均值就接近0。

如果要从物理层面理解为什么SDM是这样连的,我想了很久都没有想通,如果有高手,请不吝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就是vin-vout=eq,eq就是量化误差,当量化误差为0的时候,vin=vout。
倒一下,vin+(-eq)=vout,这就是 ...

感谢。另外,这篇文章解答了我的很多疑惑。对于为什么可以看成累加器,应该看error feedback结构

A Pipelined Noise Shaping Coder for Fractional-N.pdf

网友:
just study sd adc books fir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