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AD的绘制方法

楼主(2020-11-28):
PAD怎么绘制的

网友:
用foundry的标准PAD

楼主:
foundry是什么能不能具体点,大佬

网友A:
引用 楼主:
foundry是什么能不能具体点,大佬

Dear Study_ZZL1234
  • “foundry-工艺厂”的含义你应该可以很容易地通过搜索得到的,请尝试一下,加油,你可以的。
  • 很多基本概念,你从书本上获得应该更容易而且更全面一些,辅以搜索引擎更能提高你的学习效率~
  • 想知道“PAD”的绘制方法,你需要知道什么是PAD,PAD是干嘛用的,PAD是什么样的,有哪些规则……
  • 把金属线的一端打在芯片的PAD上,另一端打在封装框架的引脚上,就可以把芯片和外部的元器件等连接起来了,芯片上的PAD是金属线打线的地方。
    为什么要专门有这个地方呢?芯片生产完成后,表面是有一层绝缘的保护层的,金属线直接放在上头是连接不了的,所以需要开小口子,即PAD,露出绝缘层下面的金属层,即钝化层开口。
  • 所以,PAD最基本的结构是钝化层开口和下方的一大块金属。
  • 那么,某个工艺下,具体的PAD要画多大呢?开口开多大?那一大块金属要多大?要几层?金属包开口多大?PAD距离其他的金属走线要有多远?PAD下面放器件要怎么处理?不同的金属厚度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打金线和打铜线有什么区别?不同粗细的金属线会有什么不同?使用了多层金属的话,通孔怎么做?……这些具体的规则,在foundry(工艺厂)提供的PDK中的设计规则(design rule)里是包含的,这些规则,每家工艺一般是不一样的,你需要按照他们的规则要求来画。这就是2楼的意思,怎么画,参照foundry给的规则和标准。
  • 很多PDK中会直接提供画好的PAD版图供你参考或者直接使用。

网友:
foundry就是你所设计芯片生产是选择的工艺线。每个foundry基本都会提供标准的PAD结构,设计版图的时候可以直接调用即可。也有的foundry不提供IO,那就需要自己按照foundry提供的PAD的相关drc rule进行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Dear Study_ZZL1234,
  • “foundry-工艺厂”的含义你应该可以很容易地通过搜索得到的,请尝试一下,加 ...

  • 给你点赞!

网友:
    版图 设计里 应该很少会 自己建设 基础的cell,应该是99.99%取自"PDK"

网友(2023-11-30):
引用 网友A:
    Dear Study_ZZL1234,
  • “foundry-工艺厂”的含义你应该可以很容易地通过搜索得到的,请尝试一下,加 ...

  • 大佬您好!
        SMIC 0.35um的Design rule文件里只给了Bond Pad Opening的信息,包括尺寸、间距、enclusure。没有给出Pad下面多层金属通孔的规则、下面器件放置规则等。能提供一些参考规则吗?感激不尽

网友:
引用 网友A:
Dear Study_ZZL1234,
  • “foundry-工艺厂”的含义你应该可以很容易地通过搜索得到的,请尝试一下,加 ...

  • 顶一个

网友(2025-02-28):
引用 网友A:
    Dear Study_ZZL1234,
  • “foundry-工艺厂”的含义你应该可以很容易地通过搜索得到的,请尝试一下,加 ...

  • 这位工程师太烦人了,每次看到你的贴子我必须是先赞再读,读一遍两遍甚至三遍因为每次写的都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