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画版图的时候什么时候能够成环什么时候不能成环?

楼主(2020-11-28):
高频和低频电路画版图的时候,连接元件的线什么时候能够成环,什么时候成环会对电路性能影响呢?
在这方面完全没有概念,只能瞎连……有没有前辈指导一下呢?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是PCB还是IC,对于PCB来说,环路构成环状拓扑,会在板子的垂直防线产生一个磁场,会对外界产生干扰,同时外部的干扰耦合进来,在环路中产生耦合电压

网友A:
低频的基本都是闭合环  尤其bcd工艺  特别注重闩锁和天线  高频的没有接触过 但是听朋友说过  高频的有时候就是需要非闭合环   如果拿不准就去问电路或者公司其他同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频的基本都是闭合环  尤其bcd工艺  特别注重闩锁和天线  高频的没有接触过 但是听朋友说过  高频的有时候 ...

好的~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