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x遇到问题

楼主(2020-11-28):
pex时候遇到这个问题,用了之前论坛里提到的修改环境变量的方法还是不行,有大佬解决过这样的问题么

网友A:
我之前也遇到过,先尝试设置了环境变量,不行。
尝试设置共享文件夹,不行
换了个calibre版本,可以了
通常是这三种解决方法,你可以看看这个帖子:
http://bbs.eetop.cn/thread-883721-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也遇到过,先尝试设置了环境变量,不行。
尝试设置共享文件夹,不行
换了个calibre版本,可以了

谢谢大佬,你换成的什么版本的calibre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用的这位大佬的calibre
http://bbs.eetop.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8803&highlight=calibre2 ...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