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问问chopper amplifier 的噪声测试方法

楼主(2020-11-29):
小弟最近想做一下chopper amplifier,导师让我先找一些比较靠谱的测试方案,再想具体的设计方案,所以想问问各位大神chopper amplifier 具体的测试方法在哪能找到?我找了很久都没找到,希望得到各位大神的解答,感激不尽:lol。(本人目前刚接触模拟设计,菜鸟一个,所以很多地方都不懂,希望各位大神能不吝赐教)

网友A:
仿真pss+pnoise,然后指定频率下测试积分输入噪声。斩波器的失调,可以用蒙特卡洛进行仿真

楼主:
这个是仿真方法吧,我以为还是跑普通的噪声分析,非常感谢,我其实想问一下最后流片出来的测试方案,不知道在哪能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pss+pnoise,然后指定频率下测试积分输入噪声。斩波器的失调,可以用蒙特卡洛进行仿真
...

想问一下您说的pss+pnoise的仿真设置应该要怎么设置?另外我其实想问的是最后流片出来的测试方法,想问一下这个在哪能找到?

楼主:
自顶,有大神知道流片后具体的测试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