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当负载电阻电容有限的情况下,整流电路cadence中仿真可以得到ripple小的输出吗

楼主(2020-11-29):
搭了一个简易的整流电路的cadence仿真图,但是仿真的时候发现只有在电容电阻大的情况下,输出的ripple才比较小,但是老师给的要求是电容只能使用nF级别的,有其他的方式可以改善输出的ripple么?

网友A:
你把电阻调大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电阻调大试试

我表述稍微有点问题,我现在的情况是电阻电容都有限,在允许的范围内效果都不太好,所以想知道前面的电路是不是可以增加点什么把效果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