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射频链路系统指标与子模块指标关系的疑问

楼主(2020-11-29):
   现在在做一个收发系统。之前做过链路预算给LNA和后级VGA分别分配的各自的Gain和P1dB。在实际电路设计时,这两个模块是分别单独设计的。在设计时存在几个疑惑。求教各位大佬!   对LNA而言输入匹配是必须的,而由于后级进栅极所以在LNA设计的时候输出port设置的内阻是1k。在进行SP仿真和AC仿真时得到了两个不同的值,第一个问题是增益是看S21还是看AC电压增益?噪声系数的仿真是不是不关心输出匹配(因为输出port是1K,肯定S22不匹配)?因为输入进行了匹配所以PSS仿真得到的输入1dB压缩点是有效的?

   对后级VGA而言,输入输出是否需要匹配网络?但是再整个系统中LNA的输出应该直接接入VGA,VGA的输出直接接入后级电路。如果进行匹配是否能反应其放在整个系统中的指标?如果输入不进行匹配,通过PSS仿真得到的输入P1dB是不是就是无效的?
   之前看过一个Mixer的spectre的设计教程,教程在仿真Mixer的指标时输入是port并联一个50ohms阻抗通过IdealBalun进行单转双,输出是通过VCCS接到50ohmsport,如下图所示;该方法是不是为了使得匹配的同时又不在电路中引入额外的匹配网络,因为后面接到系统时候可以直接把idealbalun和VCCS级port去除?在这种仿真testbench中得到的性能指标就是MIXER放入系统中的实际指标?
   打的字太多了,第一次做系统的东西,希望各位大佬帮助帮助小弟!

楼主:
有没有大佬呀

楼主:
蹲一个大佬

楼主:
有木有人

网友A(2023-07-14):
求问一下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嘛,AC增益和sp增益不一致的原因,最近也有这个困惑

楼主(2023-08-15):
引用 网友A:
求问一下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嘛,AC增益和sp增益不一致的原因,最近也有这个困惑 ...

设置port里面的pac 仿真出来的ac和sp应该是一样的吧

网友(2024-01-29):
为啥要并联50ohm电阻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