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ds如何转化为def

楼主(2020-11-29):
模拟版图导出的gds,包含端口信息,要用于数字后端工具icc能识别的def格式,是怎么转换的 ?要用什么工具?

网友A:
模拟版图工具中有直接导出DEF的选项。先导出gds,再转成def是不可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版图工具中有直接导出DEF的选项。先导出gds,再转成def是不可行的

请问有什么设置要求吗

网友B:
有个工具,可以gds2def

网友C:
用milkyway streamin,再写def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有什么设置要求吗

没有设置要求,选择好路径和名称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设置要求,选择好路径和名称就行

出来是空的def呀

楼主:
试了下 端口名要creat pin那种 不能是label

网友D(2021-04-21):
引用 网友C:
用milkyway streamin,再写def

为什么用Milkyway从ICC的Design Library里抽DEF没有transistor level的,stream-in到milkyway再write_def会有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用Milkyway从ICC的Design Library里抽DEF没有transistor level的,stream-in到milkyway再write_def ...

icc的lib不就是milkyway吗?
而且icc是工作在gate level,处理不了transistor level。

网友:
引用 网友C:
icc的lib不就是milkyway吗?
而且icc是工作在gate level,处理不了transistor level。

我看楼主再问模拟版图,我做前端的客串下后端不是很懂,我一直以为模拟版图没有gate-level的,所以大佬说的gds-in到Milkyway被我当成能导出transiter-level的DEF的flow了,以为会包含DIFF和POLY。

网友(2021-09-23):
引用 网友C:
用milkyway streamin,再写def

在icc里面打开gds然后再写def,是怎样操作的呀

网友(2022-08-10):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有这个问题,跪求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个工具,可以gds2def

求问是什么工具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