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各位高手,200G GBW的放大器该如何实现呢

楼主(2020-11-29):
小弟最近在上analog ic design的课,老师布置了一个课程作业要求设计一个用45nm工艺的200G GBW的放大器。我试着用共源共栅两级运放试了一下,感觉根本不可能达到这个数量级。我现在比较困惑的是也没有相关的文章做到这么大的GBW。如果不是做op-amp的话,小弟应该做什么结构才能大致达到呢?

网友A:
去查查LNA怎么做的,可以用类似的结构。

网友B:
dc gain 多少?单级很容易达到200G

楼主:
引用 网友B:
dc gain 多少?单级很容易达到200G

我两级放大的大概有40多db,如果是单级放大的话,需要用gain boosting嘛?还是只是用共源共栅就能达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查查LNA怎么做的,可以用类似的结构。

前辈您能稍微再具体讲讲嘛?我也有思考过用LNA,我我觉得LNA 应该是选频率的吧?如果用LNA的结构不在特定的频率他的LC谐振应该无法抵消?而且对于DC gain来说,应该是LNA的低频增益,如果LNA是选频的,那低频增益应该很低

网友:
注意,老师的要求是放大器,不是运算放大器。你对自己太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