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中的比较器设计

楼主(2020-11-29):
您好:
      12位SAR ADC,信号频率大概100k,采样率1M,同步时钟频率14M,比较器采用预防大器加latch的结构,请问预防大器的带宽需要达到多少?谢谢各位

网友A:
For your reference:
Half clock cycle =  0.5*(1/14M) = 35.7ns
OPA's time constant needs < 35.7ns/5 = 7.143ns
OPA Gain Bandwidth (unit gain frequency) > 1/7.143ns = 140MHz

网友:
引用 网友A:
For your reference:
Half clock cycle =  0.5*(1/14M) = 35.7ns
OPA's time constant needs < 35.7ns/5 = ...

大佬您好,请问GBW为什么这么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For your reference:
Half clock cycle =  0.5*(1/14M) = 35.7ns
OPA's time constant needs < 35.7ns/5 = ...

十分感谢!
但是比较器是用的开环,我需要考虑-3dB带宽吗?还是说只要GBW满足要求即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
但是比较器是用的开环,我需要考虑-3dB带宽吗?还是说只要GBW满足要求即可? ...

Sorry, I postulate your close-loop gain is 1, If your close-loop gain is not 1, your OPA's gain bandwidth product should be: "close-loop-gain*140MHz",
close-loop-gain = A/(1+A*beta) ~ beta.

BTW, please refer to Razavi/2nd, Chap 9, example 9.2, this exmaple has very clear explana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rry, I postulate your close-loop gain is 1, If your close-loop gain is not 1, your OPA's gain ba ...

好的,多谢多谢

网友B(2022-09-15):
请问动态比较器的预放大器的带宽如何仿真呢?把动态开关管忽略然后和运放一样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动态比较器的预放大器的带宽如何仿真呢?把动态开关管忽略然后和运放一样仿吗? ...

您好:pre-amp就是一个放大器而已,单独仿真其带宽即可(和放大器一样),把后面的latch去掉,注意预放大器的负载

网友(2022-11-25):
如果都采用静态比较器,同步SAR ADC的比较器是不是只有半个周期放大时间,异步SAR ADC的比较器可以全周期放大?

网友:
至少100MHz吧,因为你的增益至少需要60dB。

网友(2023-08-24):
引用 网友A:
For your reference:
Half clock cycle =  0.5*(1/14M) = 35.7ns
OPA's time constant needs < 35.7ns/5 = ...

厉害

网友(2025-04-25):
引用 网友A:
For your reference:
Half clock cycle =  0.5*(1/14M) = 35.7ns
OPA's time constant needs < 35.7ns/5 = ...

大佬,为什么计算的时候,同步时钟的half clock cycle不用除以12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