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此高速比较器VB2偏置如何得到?

楼主(2020-11-30):
HI ,ALL
请问如下比较器preamp 中,负载管MN3,MN4 的VB2如何给偏置呢。谢谢

MN3/MN4

MN3/MN4

网友:
一般电路都有直流和交流之分,直流根据实际需要设定的,可以加偏置电路

楼主:
一般负载为pmos,但是这个负载是nmos管,不明白该如何偏置。直接接到vdd?

网友:
偏置电路一般都是电流源加二极管连接的mos管 这样会产生一个电压用于后面的偏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