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DR电路测试结果与后仿真结果相差太远,求助分析

楼主(2020-11-30):
设计的CDR为25Gb/S全速率结构,输入和输出数据都是25Gb/s。目前测试得到的恢复时钟没有问题,恢复数据采样似乎是正确的,但是眼图质量非常差。

芯片测试采用COB封装方式,芯片通过bounding线接到外部PCB板,bounding线约1cm。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后仿的负载模拟太过简单?

眼图在上升沿以及峰峰值上与后仿有很大差距,并且在7.5GHz左右有很大的频谱衰减,想不明白。高频衰减也很严重,似乎加的buffer并没有用?

想请教一下可能是哪里出了问题,或者哪些地方设计不合理?

一些图片我贴在下面,如果还需其他数据我再补上

感激不尽!

输入25Gb/s PRBS7信号频谱

输入25Gb/s PRBS7信号频谱

恢复PRBS数据频谱

恢复PRBS数据频谱

后仿输出数据的眼图,以及输出负载的模拟

后仿输出数据的眼图,以及输出负载的模拟

输出buffer采用电感峰化的共源放大,再接至输出PAD

输出buffer采用电感峰化的共源放大,再接至输出PAD

恢复数据的眼图以及瞬态采样结果

恢复数据的眼图以及瞬态采样结果

网友A:
1cm的电感放进去仿真了吗

网友B:
bonding线这么长?

楼主:
bonding打错了,1mm左右  不是1cm

楼主:
引用 网友B:
bonding线这么长?

bonding是1mm左右 ,打错了。 不是1cm

楼主:
引用 网友A:
1cm的电感放进去仿真了吗

您好,可否指点一下,我的输出负载(包括bonding和PCB 走线)该如何模拟?谢谢。

楼主:
主要是三个方面的问题:
Q1:为何 7.5GHz会有明显衰减?可能有哪些原因?高频衰减严重,buffer貌似未起作用。
Q2:对于高速DATA的输出buffer,采用电感峰化的共源级做buffer是否合理?如果不合理的话,有何优化方案?
Q3:在做仿真时,输出负载模型该如何选择?

网友C:
(1)测试得到的恢复时钟没有问题,恢复数据采样似乎是正确的
这是怎么测出来的?如果是片内的测试回路输入输出比出来的不能算数,因为片内的测试回路没包括片外的负载。

(2)关于负载,没做过这么高速的,只能根据理论推测了
对于高速IO,负载包括bonding线+PCB走线+电缆
以PCB走线为例,一般PCB介电常数4左右,等效于电信号在其中的传播速度约6~7ps/mm,
这时不能将PCB走线简单的等效为电感+电容的集中参数模型,应该用分布式的模型,用S参数或者把走线划分成多段电感电阻电容等近似。

楼主:
引用 网友A:
1cm的电感放进去仿真了吗

抱歉打错了,bonding约1mm,不是1cm。
我目前将负载模型改成这样,请问合理吗?
电感1nH,bonding阻抗10m欧,电容2pf,末端用50欧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测试得到的恢复时钟没有问题,恢复数据采样似乎是正确的
这是怎么测出来的?如果是片内的测试回路输入 ...

感谢您的回复。
我们将恢复数据和恢复时钟通过芯片PAD引出至PCB,再从PCB接至误码仪检测恢复出信号的质量。
Q1:您所指的将走线划分成多段,是如图这样吗?

Q2: 对于高速IO口的data输出端,我们一般需要在芯片输出端做什么设计?我采用单纯的一个电感峰化的共源buffer(试图拓宽带宽,增大高频增益)似乎毫无作用,高频衰减极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
我们将恢复数据和恢复时钟通过芯片PAD引出至PCB,再从PCB接至误码仪检测恢复出信号的质量 ...

类似这样,但不准确,但你的输出是差分的,还要考虑两根线之间的耦合我之前仿真5m cable参考的是这个里面的wlgc model和26ns传输线model,但速度只有480Msps
http://bbs.eetop.cn/thread-150674-1-1.html

至于电感,据我了解电感,特别是cmos中的电感有很多寄生参数和画法相关度很高,一般的模拟版图后仿寄生抽取工具如calibre提不准
电感会导致输出频带较窄。

至于其它的,不懂电磁场和射频方面的东西,爱莫能助。

楼主:
顶一下,有没有大神能帮忙看看debug一下

网友(2023-06-13):
看测试的瞬态波形,似乎反射很严重,之前我也这么做了一个CML buffer,实际上的寄生和反射比后仿严重得多,最好让PCB工程师测下你们的PCB的端口反射 一般都是做差分100 ohm;另外用TDR测试下信道,看看是不是有bump or dip,折种比较常见,用网分测下S参数应该也可以看出来。

网友(2024-04-11):
引用 楼主:
抱歉打错了,bonding约1mm,不是1cm。

我目前将负载模型改成这样,请问合理吗?

对于负载 我也很好奇  为什么要加2pF的电容 ?还有就是这个负载的电路模型请问问题解决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