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ectre S 参数仿真

楼主(2020-11-30):
请教一个有关S参数仿真的问题。图1是我用nport调用S参数文件.s4p进行仿真。图2是用hspice仿真的结果,图3是用spectre仿真的结果。不知道为什么spectre的仿真不出结果。

网友A:
下面的波形是两个差分相加了吧,应该是相减,或者是共模什么的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的波形是两个差分相加了吧,应该是相减,或者是共模什么的波形

应该不是吧,这个是直接调用的.s4p的文件,而且用hspice仿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吧,这个是直接调用的.s4p的文件,而且用hspice仿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

下面那个图第二个波形幅值最高才70毫伏,单端都400毫伏,差分怎么会有这么低的呢,上面的图两个波形貌似码型不一样,不知道别人怎么看

网友(2023-08-16):
你好,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请问你的参数文件是如何得到的,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2025-04-10):
你nport的port number应该设为4吧

网友B:
求分享S参数文件

网友C(2025-08-22):
引用 网友B:
求分享S参数文件

你好,有S参数文件了吗?

网友:
我这有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有S参数文件了吗?

看我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