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运放输入共模电平的问题

楼主(2020-11-30):
希望运放能够接受0~2.5V的共模电压,电源电压是3.3V,用nmos输入对管不行,pmos的话,在2.5V的时候,工艺角过不了
不考虑给0~2.5分压,就直接给输入对管。有什么运放的结构可以实现吗,还是说只能用nmos和pmos输入对合用

网友:
如果不关心gm的变化太大,是可以这样用。

网友A:
0V输入可以吗,可以教教我吗

网友B:
用轨到轨输入结构不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轨到轨输入结构不可以吗

轨到轨就是我说的n和p的差分对的合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0V输入可以吗,可以教教我吗

用pmos输入差分对,0V是可以的

网友:
做轨对轨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