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一个打金(AU)线问题

楼主(2020-11-30):
请教一个问题,芯片上的pad是铝制的,如果打金(AU)线在铝pad上,会有啥问题不?
谢谢回答

网友A:
多数都是这样的,没问题。

网友B:
没什么问题吧,pad大多都是铝的,打金线和铜线,都没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什么问题吧,pad大多都是铝的,打金线和铜线,都没什么问题

谢谢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数都是这样的,没问题。

谢谢回答。

网友:
it is ok for s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