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时钟线宽度的计算

楼主(2020-11-30):
在高速芯片中,时钟走线的金属宽度是以均方根电流、平均值电流、峰值电流这几种中的哪一种来计算的呢?或者是其他电流。

网友:
!!!!我还没注意过时钟线的宽度 随意走的!!!!  是clk信号线吗???

网友A:
要看你峰值电流持续多久啊 ,一般ck线没有大电流吧,我都是尽量走细一点减小寄生,除非又电阻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你峰值电流持续多久啊 ,一般ck线没有大电流吧,我都是尽量走细一点减小寄生,除非又电阻要求。 ...

走细一点是大制程的做法,小制程寄生电阻带来的影响占主导。
峰值电流持续几个ps吧,不过翻转频率十几个GHz

网友B:
之前在130的时候是走细一些
最近转40 还没开大会讨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在130的时候是走细一些
最近转40 还没开大会讨论呢

大会后指点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在130的时候是走细一些
最近转40 还没开大会讨论呢

请问你们转40大会开没有

网友C:
请问你这是模拟的还是数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这是模拟的还是数字的?

模拟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你们转40大会开没有

到上海出差了。不知道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到上海出差了。不知道哈哈哈哈

回去后分享分享哇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去后分享分享哇

过完年再说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完年再说咯~~

要的哇,等你好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