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CD工艺器件最外面围的一层psub环是起到什么作用

楼主(2020-11-30):
BCD工艺器件最外面围的一层psub环是起到什么作用?我参考电路给的信息,最外围的psub环上是没有电位的,好像是同高电位的HVBN环一起出现的,而且这里的psub环又和我们之前做cmos工艺的衬底有所区别,实际我们优化连接的时候多个器件之间用自身的衬底环来隔开,最后多个器件再整体放在HVBN和PSUB隔离环里面来?比如下面截取的部分电路中红色标记的两组5V的n管,D端和G端都是接的VDD,然后B端分别接的各自的S端,这样实际我在摆放layout的时候是不是就可以两组管子合并起来连接,只不过这两组不同的管子用各自的衬底环隔开,最后总体放在HVBN和psub隔离环的中间?

网友:
这个应该要求你深N井边需要围一个Ptap 可以防止latchup 隔离,而且正常来说psbu就是地,是整个芯片公共的衬底

网友:
对于 PMOS 可以做到在阱里做阱,
对于 NMOS 自然也可以在P_sub上 再 单独分出一块gnd 以示区分 GND

网友:
盲猜是DNW里面防止punch through的PW ring

网友(2022-06-20):
遇见这样的设计,通常还是放在不同的PSUB里面,减少latchup风险

网友(2023-09-21):
psub和hvbn一起出现的吧,用于隔离衬底。然后PWH可以设定模块的衬底电位

网友(2023-11-27):
N+ is an isolation. P+ is pickup to prevent latch-u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