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新手,飞线显示求助!

楼主(2020-11-30):
有大佬知道annotation browser显示不了飞线这个是什么情况吗

网友:
我还不知道 什么是飞线??? 版图 还是 电路图???

网友A:
你问题解决了吗 求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问题解决了吗 求指教

问题是找到了 但是解决倒没有  原因是由于Pring和Nring在布局时候有交叉接触造成的 但是不知道怎么复原 估计是软件的bug问题 重新搞了一遍

网友:
who know the answer?

网友(2021-02-25):
是不是因为Nring和Pring有接触之后改变了其中一个的属性,把环删掉或者更改属性是否能解决?

网友(2024-11-19):
解决了吗,我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