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种运用于LDO的折回式过流保护电路

楼主(2020-11-30):
有哪位前辈用过这个结构的过流保护吗,小弟仿出来这个过流信号一开始就是非常高的值。这个电路通过OCL信号把所接的NMOS导通,功率管的栅极不就直接被拉倒和电源电压一样,然后功率管截止了吗?文章说是把这点钳位了,并且输出一定的负载电流。

网友A:
从原理上来讲,M2的电流是M1的1/n,M3~M8构成电流比较器。正常工作时,M5~M8的电流要小于M3和M4的电流,因此M9的栅极是高电平。如果M2流过的电流过大,则造成M3和M4的电流减小,从而小于M5~M8的电流,M9的栅极变成低电平,功率管被关断。我猜你的M5~M8的电流参考给的太大了,所以功率管一直是关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原理上来讲,M2的电流是M1的1/n,M3~M8构成电流比较器。正常工作时,M5~M8的电流要小于M3和M4的电流,因 ...

这个电路的原理是:M3、M4上的电流始终等于M5~M8镜像过来的偏置电流,当负载电流增大时,M2上的电流增大,M3的源级减小,为了保持M3上电流不变,栅极电压会减小。
对于M4,其源级电压不变,故M4的漏极上升。最后的结果是,当负载电流不断上升OCL会一直增大。
R3的作用是使M3的源级能跟随负载电流的变化而变化,R4的作用是为了减小M4的源级,不让OCL一开始就处于一个比较大的值。
您看错了,OCL控制的是一个NMOS。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的原理是:M3、M4上的电流始终等于M5~M8镜像过来的偏置电流,当负载电流增大时,M2上的电流增大 ...

sorry,误以为M9是PM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rry,误以为M9是PMOS。

嗯嗯,感谢您的回复。我弄明白了,控制管是NMOS且漏极接VDD,当输入为高电平时,此时的导通电阻很大,不能完全把源级拉到VDD,所以会钳位在一个确定的值上。

网友(2022-03-04):
钳位电流等于M1的 Vod=R3*IM7时的电流,超过这个电流,M9 会打开

网友(2022-11-30):
引用 楼主:
嗯嗯,感谢您的回复。我弄明白了,控制管是NMOS且漏极接VDD,当输入为高电平时,此时的导通电阻很大,不 ...

我觉得输出电流稳定在预制电流大小是因为限流电路的负反馈环路,当发生过流时,采样电流增大,导致控制电压升高,输出电流减小,最终又会使得采样电流减小,因此整个系统是一个负反馈回路,最终输出电流会稳定在一个值

网友:
请问楼主说的文章可以发一下吗?最近看到一个这种结构的限流电路,但是M9管和功率管用的PMOS,感谢!

网友(2023-03-07):
pmos和nmos原图就不能标清楚一点吗

网友(2023-04-13):
这个结构的阈值电流,是可以比较准确的计算么

网友(2023-07-31):
我搭了一下,过流这块电路形成一个current loop,导致限流点一直保持在一个位置,并没有折回功能,不知道是哪里有问题

网友:
可以分享下文章吗?请问M2的尺寸要怎么给啊?M2要从M1中copy一个小电流吗?

网友(2023-10-17):
R3上的压降大了影响M1M2电流比例精确度,小了精度会受M3M4 △Vth影响。如何产生一个比例很大的镜像是难点,不知楼主设计结果如何

网友(2024-06-04):
文章说的没错。功率管被钳位住,不会截止。这个电路的好处是,当电流变正常时,电路能正常恢复工作。

网友:
能不能解决短路启动瞬间尖峰电流,换一个结构PMOS功率管,最好用PMOS去控制

网友:
个人理解,没那么复杂把,从极限情况分析,负载电流过大时,后侧的电流比较器OCL输出电压为VIN-IBIAS*R4,这个电压足够拉高NMOS9,NMOS9的源端也就是LDO功率管的栅极电压基本恒定不变,也就是VIN-IBIAS*R4-VGS,限流的大小和偏执变压以及R3和R4的大小有关。

网友(2024-07-09):
能分享一下是哪片文章吗,最近看到一个类似的结构

网友:
M9是和运放的下拉在博弈,去看一下M9的设置和运放下拉是什么关系,Foldback电路的关键在于模拟控制,而不是数字式的切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