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 ADE仿真电路仿真完后出不来波形,卡住不动

楼主(2020-11-30):
新手菜鸟问个问题,在仿真DLL电路时将ADE环境设置好如下图:
利用APS进行加速仿真:
输出保存选项:
在这样的仿真设置下有时会跑完仿真后卡在了出波形那一块,ADE界面如下图:
output log如下图:
CIW如下图,没有报错,只是在说还在仿真这个电路:
而且后台spectre会卡住,下图是在跑仿真时资源占用情况:

下图是跑完仿真但是卡住了的资源占用情况,CPU占用由300%提高到了800%

楼主:
这样就造成ADE这块一直在后台卡住不动,没有办法进行扫描与工艺角仿真,而且有的时候开了多个ADE会占用很大的资源,希望大佬们指点指点

网友A:
输出数据格式换成psf试试?这个可以边仿真边看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数据格式换成psf试试?这个可以边仿真边看波形

你好,波形是可以看的。现在比较奇怪的是有时候跑完仿真后进程并未停止,给我感觉是一直卡在了那边占用了很多资源,即使把ADE关掉那个进程也在必须要进终端把spectre kill掉才行。还会造成的问题就是在用ADE XL或ADE进行参数扫描时会卡在那里没办法跑下一个。

网友B(2021-05-21):
引用 楼主:
你好,波形是可以看的。现在比较奇怪的是有时候跑完仿真后进程并未停止,给我感觉是一直卡在了那边占用了 ...

你好。我这也遇到这个问题了,仿真一个很小的都会卡住不动,波形也没法看。请问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这也遇到这个问题了,仿真一个很小的都会卡住不动,波形也没法看。请问是怎么解决的??
...

这个问题没有搞到一个很好的方法解决。现在的话就是打开terminal然后kill掉卡住的进程,然后就可以看波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没有搞到一个很好的方法解决。现在的话就是打开terminal然后kill掉卡住的进程,然后就可以看波形 ...

新建一个用户应该能解决。感觉应该是某个进程命令的问题。

网友C(2022-10-26):
你的问题解决了没啊,我的现在也是这样啊,不知道怎么处理

网友(2023-03-28):
引用 网友C:
你的问题解决了没啊,我的现在也是这样啊,不知道怎么处理

halo ,遇到了相同问题,已经跑完了但是已知显示running,没办法进如下一个仿真,你当时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样就造成ADE这块一直在后台卡住不动,没有办法进行扫描与工艺角仿真,而且有的时候开了多个ADE会占用很大 ...

你好,之前virtuoso显示running卡住问题解决了吗,请教下怎么处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好,之前virtuoso显示running卡住问题解决了吗,请教下怎么处理

没有,重新搞了一个版本。

网友E(2023-09-20):
引用 网友C:
没有,重新搞了一个版本。

大哥你换的什么版本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哥你换的什么版本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可以啊

网友E:
那是什么版本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E:
那是什么版本啊?

只要比原理的版本高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要比原理的版本高就可以

这么神奇的么,我试试

网友(2024-03-14):
你好,请问后来怎么解决的

网友(2024-06-25):
你好,我现在用618也是遇到这个问题,想问下大哥你怎么解决的

网友(2024-12-20):
我也同样的问题,求分享解决方法

网友(2025-10-15):
同样的问题,看来不是个例。
我是在ICADVM20.1上,仿真之后卡在running,可以plot波形,但是output界面没有数据是无法看蒙特卡洛的直方图的。

和不同电路也有关系,有的电路用单线程spectre就能正常输出结果,用aps不行,有的都不行。

网友(2025-11-21):
就只能kill吗,呜呜呜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