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8b/10b解码程序

楼主(2020-11-30):
谢了

网友A:
//--------------------------------------------------------------------------------------------
//
//      Input file      :
//      Component name  : dec_8b10b
//      Author          :
//      Company         :
//
//      Description     :
//
//
//--------------------------------------------------------------------------------------------

module dec_8b10b(RESET, RBYTECLK, AI, BI, CI, DI, EI, II, FI, GI, HI, JI, KO, HO, GO, FO, EO, DO, CO, BO, AO);
   input   RESET;
   input   RBYTECLK;
   input   AI;
   input   BI;
   input   CI;
   input   DI;
   input   EI;
   input   II;
   input   FI;
   input   GI;
   input   HI;
   input   JI;
   output  KO;
   reg     KO;
   output  HO;
   reg     HO;
   output  GO;
   reg     GO;
   output  FO;
   reg     FO;
   output  EO;
   reg     EO;
   output  DO;
   reg     DO;
   output  CO;
   reg     CO;
   output  BO;
   reg     BO;
   output  AO;
   reg     AO;

   wire    ANEB;
   wire    CNED;
   wire    EEI;
   wire    P13;
   wire    P22;
   wire    P31;
   wire    IKA;
   wire    IKB;
   wire    IKC;
   wire    XA;
   wire    XB;
   wire    XC;
   wire    XD;
   wire    XE;
   wire    OR121;
   wire    OR122;
   wire    OR123;
   wire    OR124;
   wire    OR125;
   wire    OR126;
   wire    OR127;
   wire    XF;
   wire    XG;
   wire    XH;
   wire    OR131;
   wire    OR132;
   wire    OR133;
   wire    OR134;
   wire    IOR134;

   assign P13 = (ANEB & ((~CI) & (~DI))) | (CNED & ((~AI) & (~BI)));
   assign P31 = (ANEB & CI & DI) | (CNED & AI & BI);
   assign P22 = (AI & BI & ((~CI) & (~DI))) | (CI & DI & ((~AI) & (~BI))) | (ANEB & CNED);

   assign ANEB = AI ^ BI;

   assign CNED = CI ^ DI;

   assign EEI = EI ~^ II;

   assign IKA = (CI & DI & EI & II) | ((~CI) & (~DI) & (~EI) & (~II));
   assign IKB = P13 & ((~EI) & II & GI & HI & JI);
   assign IKC = P31 & (EI & (~II) & (~GI) & (~HI) & (~JI));

   always @(posedge RESET or negedge RBYTECLK )
   begin: KFN
      if (RESET == 1'b1)
         KO <= 1'b0;
      else
         KO <= IKA | IKB | IKC;
   end

   assign OR121 = (P22 & ((~AI) & (~CI) & EEI)) | (P13 & (~EI));
   assign OR122 = (AI & BI & EI & II) | ((~CI) & (~DI) & (~EI) & (~II)) | (P31 & II);
   assign OR123 = (P31 & II) | (P22 & BI & CI & EEI) | (P13 & DI & EI & II);
   assign OR124 = (P22 & AI & CI & EEI) | (P13 & (~EI));
   assign OR125 = (P13 & (~EI)) | ((~CI) & (~DI) & (~EI) & (~II)) | ((~AI) & (~BI) & (~EI) & (~II));
   assign OR126 = (P22 & (~AI) & (~CI) & EEI) | (P13 & (~II));
   assign OR127 = (P13 & DI & EI & II) | (P22 & (~BI) & (~CI) & EEI);

   assign XA = OR127 | OR121 | OR122;
   assign XB = OR122 | OR123 | OR124;
   assign XC = OR121 | OR123 | OR125;
   assign XD = OR122 | OR124 | OR127;
   assign XE = OR125 | OR126 | OR127;

   always @(posedge RESET or negedge RBYTECLK )
   begin: DEC5B
      if (RESET == 1'b1)
      begin
         AO <= 1'b0;
         BO <= 1'b0;
         CO <= 1'b0;
         DO <= 1'b0;
         EO <= 1'b0;
      end
      else
      begin
         AO <= XA ^ AI;
         BO <= XB ^ BI;
         CO <= XC ^ CI;
         DO <= XD ^ DI;
         EO <= XE ^ EI;
      end
   end

   assign OR131 = (GI & HI & JI) | (FI & HI & JI) | (IOR134);
   assign OR132 = (FI & GI & JI) | ((~FI) & (~GI) & (~HI)) | ((~FI) & (~GI) & HI & JI);
   assign OR133 = ((~FI) & (~HI) & (~JI)) | (IOR134) | ((~GI) & (~HI) & (~JI));
   assign OR134 = ((~GI) & (~HI) & (~JI)) | (FI & HI & JI) | (IOR134);
   assign IOR134 = ((~(HI & JI))) & ((~((~HI) & (~JI)))) & ((~CI) & (~DI) & (~EI) & (~II));

   assign XF = OR131 | OR132;
   assign XG = OR132 | OR133;
   assign XH = OR132 | OR134;

   always @(posedge RESET or negedge RBYTECLK)
   begin: DEC3B
      if (RESET == 1'b1)
      begin
         FO <= 1'b0;
         GO <= 1'b0;
         HO <= 1'b0;
      end
      else
      begin
         FO <= XF ^ FI;
         GO <= XG ^ GI;
         HO <= XH ^ HI;
      end
   end

endmodu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
//
// ...

用查表法来实现的话,是不是速度上不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