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SB3.0接口,想把原来的Type-B的接口更换为Type-C的接口可以直接换吗

楼主(2020-11-30):
原来用的Type-B的接口,接口如下
现在想更换为24引脚的Type-C的接口2012670005,原理图如下,不知道能不能直接把TX1与TX2短接,RX1与RX2短接,然后CC1与CC2短接,这样的话能否支持正反插,我看着TX1和TX2是对称的,所以直接这样短接是没有问题,但是看到cypress论坛上关于这里说要想支持正反插,必须用MUX复用器分别接TX1和TX2,见
https://community.cypress.com/message/201745,
不知道为啥,我只是想单纯的实现USB3.0接口,不做别的用处,有没有大神给解惑一下,谢谢!

网友:
里面的贴子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必须要。
很好理解,TX1和Tx2短接,但是接上cable后,TX1或者TX2是空的,对整个信号质量是有影响的。
RX就更加了,相当有1对天线在接收noise。
看看这个mux的datasheet:

PI3USB302-A is a 2-differential channel bi-directional multiplexer/demultiplexer switch. Due to its low bit-to-bit skew, high channel-to-channel noise isolation and bandwidth, this product is ideal for USB 3.2 Gen 1 signal switching at 5.0 Gbps.

楼主:
应该是这样吧,虽然不是很理解,还是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