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如何设计反相器使其速度与电源电压成反比

楼主(2020-11-30):
如题,望不吝赐教。

楼主:
自己顶一下,勿沉。

网友A:
发帖发一半还让人猜啊
没给出反相器要求
如果是低速反相器,速度取决于负载电容的,设计相应的电流源就好了
如果是高速反相器,速度取决于寄生电容的,没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帖发一半还让人猜啊
没给出反相器要求
如果是低速反相器,速度取决于负载电容的,设计相应的电流源就好了 ...

不好意思,可能我没表达清楚。
在固定负载的情况下,如何设计反相器或者如何在外围添加其他电路使得反相器的工作速率与电源电压成反比。
速度最高60 M左右吧。

楼主:
自己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