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仿真报错非常奇怪

楼主(2020-11-30):
项目准备用csmc流片,仿真时会发现如此的报错信息,原来换个服务器又可以顺利完成仿真,这俩天不知道咋回事所有服务器又都不行了,但是不同服务器的报错信息不一致(类似,但另一个服务器报的全是电阻端口比要求的少),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
不要沉了呀

网友A:
去看下仿真输入的netlist,导出的netlist应该是端口多了,也就是pdk的pcell选择的问题。model里没有那么多端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看下仿真输入的netlist,导出的netlist应该是端口多了,也就是pdk的pcell选择的问题。model里没有那么多 ...

看过netlist,没发现异常,和model里给的subckt形式的模型端口数量是可以对上的。netlist导出的器件好像是通过PDK自定义了一些subckt形式的器件类型,这部分信息没找到在哪里定义的,反正cdl信息里没有。而且奇怪的是换个服务器报错信息就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