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验证存储器

楼主(2020-11-30):
请问,在dut中,有
input [2*TEE_WORLD_NUMB-1:0] slave_zone_config[0:IP_SLAVE_ZONE_NUMB],
input [OFFSET_ADDR_LEN-13:0] slave_zone_start_addr[1:IP_SLAVE_ZONE_NUMB],
input [OFFSET_ADDR_LEN-13:0] slave_zone_end_addr[1:IP_SLAVE_ZONE_NUMB],
这种memory在transaction里应该怎么随机?又该选那个uvm_field?

网友:
看memory的结构来确定,一般重点关注边界地址前后几个地址值。如果是几个mem ip拼接的更要注意两个IP衔接的地址访问情况。我觉得memory的遍历一定要做,只要这个工作做了,你的随机约束就可以像前面说的,关注边界即可。

网友:
边界与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