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SE综合出来的RTL电路图有点疑惑,是不是自己那里弄错了?

楼主(2020-11-30):
自己在ISE(14.7)里写了个计数器的代码,综合之后查看的RTL图如下(项目用的CPLD实现):

自己搞不懂是哪里除了问题,想请各位大佬看一下?
代码如下: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library UNISIM;
use UNISIM.VComponents.all;

entity cnt8bc is
    port (
        txclk:      in      std_logic;
        grst:       in      std_logic;
        enable:     in      std_logic;
        load:       in      std_logic;
        oe:         in      std_logic; --output enable
        up_down:    in      std_logic; --up and down counter control
        cnt_inout:  inout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inout req'd
        );
end cnt8bc;

architecture archcnt8b of cnt8bc is
    signal cnt      : std_logic_vector (7 downto 0) := "00000000"; --cnt signal
    signal cnt_in   : std_logic_vector (7 downto 0) := "00000000"; --cnt_in signal
begin
    count: process (grst, txclk)
    begin
        if grst = '1' then--asynchronous reset
            cnt <= "00111010";
        elsif (txclk'event and txclk = '1') then
            if load = '1' then --synchronous data loaded
                cnt <= cnt_in;--from cnt_out port
            else
                if enable = '1' then --synchronous count enable
                    if up_down = '1' then
                        cnt <= cnt + 1;
                    elsif up_down = '0' then
                        cnt <= cnt -1;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count;

    oes_out: process (oe, cnt)--three-state buffers
    begin
        if oe = '0' then
            cnt_inout <= (others => 'Z');
        else
            cnt_inout <= cnt;
        end if;
    end process oes_out;

    oes_in: process (oe, cnt_inout)--three-state buffers
    begin
        if oe = '1' then
            cnt_in <= (others => 'Z');
        else
            cnt_in <= cnt_inout;
        end if;
    end process oes_in;
end archcnt8b;

网友:
      if oe = '1' then
            cnt_in <= (others => 'Z');

cnt_in不要使用high-z。一般bi-direction,板子上会有PULL-UP/dow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