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教做过sigma delta ADC的各位老师

楼主(2020-12-01):
如图为一个刚刚做的三阶SDM电路的仿真结果,fft点数为65536,reltol=1e-5, 不带trannoise。和simulink理想模型相比,低频部分的噪声噪底抬高到了-160dB,而没有像理想模型那样沿着虚线一直下去,请问引起这个噪底的有哪些因素? 主要因素是什么?通过什么方法可以将这个低频噪声消除掉?  还请各位前辈不吝赐教,先行谢过

网友:
没做过,但是感觉是精度问题,你试试调高仿真精度试试。

网友:
字长,浮点精度啊,都会有影响。仿真器不会那么理想

网友A:
不带tran noise能仿出噪声的效果吗?运放增益不够会有noise leakage,造成低频噪底高,或者运放本身噪声高,还有可能采样电容不够大,KT/C噪声功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带tran noise能仿出噪声的效果吗?运放增益不够会有noise leakage,造成低频噪底高,或者运放本身噪声高 ...

多谢dishan!   不带trannoise,则kt/c和运放噪声都不应该出现在仿真结果中,但是低频部分却出现了噪声,这正是所困惑的地方。  运放增益大概150dB

网友:
已经-160+了,应该是finite gain引起的

网友:
可以调一下仿真器精度,这个量级仿真截断误差应该可以凸出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dishan!   不带trannoise,则kt/c和运放噪声都不应该出现在仿真结果中,但是低频部分却出现了噪声, ...

150dB增益够高了,如果不是仿真精度问题,可能是没有完全settle?

网友(2021-01-17):
Can you share your circuits detaily about the 3order structure?

网友:
没有tran noise情况下,能影响到低频噪底的因素,排除仿真精度不够后,似乎只有电路本身了
1,DC泄漏,2,建立,三次不足100dB,三阶调制来看的话,大信号建立还能更好,3,电路其他非理想比如漏电
这些都可能造成低频抬高
如果是mash的话噪声泄漏也会,但基本不会如图这么理想的平坦了
160dB处平坦,个人觉得已经够了,难道是做超高精度低频应用?

网友(2021-03-25):
引用 楼主:
多谢dishan!   不带trannoise,则kt/c和运放噪声都不应该出现在仿真结果中,但是低频部分却出现了噪声, ...

请问你仿真SDM里的放大器,负载带的是什么

网友(2021-06-04):
dac存在失配,这个失配带来的误差没有经过噪声整形

网友(2021-07-18):
老哥请问你找到原因了吗?我做的二阶理想运放跑的现在也是噪底很高

网友:
更大可能应该是有限运放增益导致的noise leakage。模型里很好验证。其实纠结这里可能意义比较小,因为一旦开了noise, 噪底瞬间就会抬升。顺便问一下,电路仿了65536个点这得仿多久?一直没有仿过这么多点。

网友(2024-10-12):
几位量化器,没有量化噪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