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12 bit Sar adc 分段结构 误差非线性

楼主(2020-12-01):
请教下各位,6+6的分段结构,如图所示,输入从0~3V变化,第一次开关转换后的Vx和理想值的偏差非线性,想请教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前仿。

网友A:
這類分段結構,需要有CB and CC的觀念

Split Capacitor DAC Mismatch Calibration in Successive Approximation ADC.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類分段結構,需要有CB and CC的觀念

感谢分享。但是我想在遇到的这个问题是逐次逼近的第一次电容分配之后的Vx的值的偏差。即使存在分段MSB和LSB的不匹配,也应该是固定的偏差吧,不应该随着输入发生变化吧

网友A:
你有用bottom-Plane Sampling Timing 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用bottom-Plane Sampling Timing 嗎?

不太明白你说的什么意思,望解答。还有一个疑问是要做校准的话,是采用校准每一位的电容mismatch好还是根据你提供的论文那种,采用Cc来校准分段电容。感觉如果能够校准每位电容,同时也避免了你分段电容的误差,但就是时序和电路复杂度会加大。

网友:
先讓比較器的Switch OFF,再讓Vin Sample Switch OFF,再ON Vref ,
依此開關時序試試看會不會改善.

网友(2021-12-23):
我觉得你这是寄生电容引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