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CNMOS电阻以及电容该如何选取

楼主(2020-12-01):
如题所示。之前一直用POLY电阻,那么N型P型POLY电阻是否有区别,我还看到用N阱电阻加二极管做的。所有GCNMOS电阻以及电容该如何选取?

网友A:
1),用N型/P型 poly,对于用在Gate接GND时候,没什么差异。2),N阱加二极管,估计是为了保护Gate(CDM模式)   3),RC耦合时间<=300n;  Gate耦合电压1~2V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用N型/P型 poly,对于用在Gate接GND时候,没什么差异。2),N阱加二极管,估计是为了保护Gate(CDM模 ...

我对N阱加二极管的做法比较感兴趣,大佬有相关文章或者资料能够学习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