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65nm工艺库综合用的lib是哪个文件下的文件

楼主(2020-12-01):
求助各位,拿到了TSMC65nm的工艺库,其中有nldm文件夹,有ccs文件夹,也有ecsm文件夹,
但是唯独没有看到syn(synopsys)文件夹,预想的使用DC综合的lib应该在syn中
求问,TSMC65nm工艺库是否有syn这个文件夹,DC综合时难道直接用nldm文件夹下的lib就可以了吗?
谢谢回复

网友(2021-01-27):
你好,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能share的工艺库吗?

多谢

网友(2021-03-03):
同问这个问题,目前只有ecsm的库,用的是dc,需要把ecsm的lib文件转换成db文件吗?

网友A:
用NLDM文件夹里的.db库就行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NLDM文件夹里的.db库就行了吧

兄弟,你的库能综合不

网友(2022-03-25):
可以用lib,不过一般都是用lib写个db出来,综合nldm问题不大,sta建议用ccs

网友(2024-09-04):
引用 网友B:
兄弟,你的库能综合不

兄弟你这个弄出来了吗,我dc2016,下的TSMC65nm OA的工艺库,好像是没什么用的。想请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