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寄存器模型,无法连续发出前门读操作

楼主(2020-12-01):
uvm寄存器模型,无法连续发出前门读操作 ,只能发出一次前门读,然后就卡住了,请问有人遇到过这个问题吗?
但是可以连续发出正常sequence,验证了 sequencer ,driver 的连接都没问题。 附上adapter文件

网友:
波形上能看到第一次读之后,总线上有返回valid和ready信号吗?

网友A:
查一下是否使用了+define+UVM_DISABLE_AUTO_ITEM_RECORDING这个宏定义。查一下drv中的item_done是否有trigger item.end_event

楼主(2021-12-17):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是否使用了+define+UVM_DISABLE_AUTO_ITEM_RECORDING这个宏定义。查一下drv中的item_done是否有trigg ...

感谢您的回答,去掉这个定义就行了。还有一种场景,如果环境中含有VIP 又有自定义bus的话,可以参考以下代码,手动调用begin_tr 和 end_tr

网友(2022-03-29):
感谢大神。自己试了好久都没办法找出原因,总算在这里找到了

网友(2022-09-05):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答,去掉这个定义就行了。还有一种场景,如果环境中含有VIP 又有自定义bus的话,可以参考以下代 ...

感谢大神

网友(2023-05-05):
感谢,但是用到AXI VIP的,手册中推荐添加这个宏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