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我在用xcalibrate -exec -start masterExecModel -itf **-rcworst.itf生成rule.R和rule.C的时候 报了ERROR XCAL...

楼主(2020-12-01):
我在用xcalibrate  -exec -start masterExecModel -itf **-rcworst.itf生成rule.R和rule.C的时候
报了ERROR XCAL100:Internal Calibration Error的错
这个怎么解决?

网友A(2021-04-09):
后来有找到原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来有找到原因吗?

没有

网友(2022-12-27):
请问是在calibre哪个界面可以输入xcalibrate命令来生成文件呢

网友(2023-02-16):
可以看一下生成的log文件,看看具体报什么错。我之前报这个错,是xcalibrate调用的版本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