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CDR测试失锁分析

楼主(2020-12-01):
所设计的CDR基于PLL结构,没有参考时钟,直接输入data,恢复出全速率时钟。工作速率为25Gb/s,每个码元周期为40ps,测试采用PRBS7信号(2^7-1个码元)。测试时候发现以下几种现象:

Q1:出现类似PLL的spur问题。对于PLL来说,在频谱上会出现整数倍参考频率(fref)的杂散,但是对于CDR,输入信号为随机数据,却也出现了类似“杂散”现象,如下两个图是我的测试结果。
我发现会在196M、98M、49M、392M 附近出现spur。我目前的猜测和输入数据有关(因为将2^7-1个码元看作一个周期,对应的频率大概是196M左右。)求解这些像杂散一样的东西来源是什么?

Q2:在一些情况下出现了恢复时钟失锁的情况,恢复时钟频率锁定在了f0+spur的频率点上。如下图 所示,输入24.5Gb/s的数据,恢复出了24.596GHz的时钟(正好加了96MHz)。这是什么原因?

Q3:测试的时候改变输入数据峰峰值,如从VPP=0.4V切成VPP=0.8,立马出现了类似Q2的时钟锁定在spur上的情况

网友:
想請您多提供點線索:1.如果輸入資料改為clock pattern(101010...),是否頻譜上仍會看到spur?
2.請問cdr頻寬大約在多少?因為頻譜上出現跟pattern相關spur,是否因為頻寬過寬,cdr受到data isi影響,想去追上快速變化的isi,才出現跟資料週期相關的spur?
3.有無可能是 integral path強度過強,導致cdr穩定度不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