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五管差分对再讨论

楼主(2020-12-01):
上述是一个很普通的single-end差分对,对于这个电路,在下有几点疑惑,希望看官指点:
1.F和X点处的阻抗和电压摆幅不一样,由所在支路的对管到各自点处的小信号增益也不一样。因此我认为,当共模输入电压改变的时候,X和F点的电压不会相等。
但是实际是:当共模输入电压一直改变的时候这两点的电压始终相等,个人认为,是因为沟道调制导致。如果忽略沟道调制,这两点的电压不会相等。X的电压将会处于一个使得M2和M4都饱和的值。但是F的电压会一直不变,因为流过它的电流大小不会随着输入共模电压的改变而改变(假设管子都在饱和区且没有失配。)
2.这个电路不适合去放大微弱的信号。(假设在这里忽略它的噪声性能的问题)为什么?

网友A: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 ... 3&lang=zh_CN#rd

看看这篇文案吧。

zwtang2020/12/2

网友:
不太理解,两边是对称的,输入共模变了,输出也一样吧。

网友:
是不是尾电流源的作用呢?

网友:
1 是开环还是闭环仿真的?
2 不太理解,难道是因为增益低?

网友B:
个人理解:
1.F点和X点的静态工作点应该是一样的。但小信号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两个点的阻抗不一样
2.这个放大器的增益上不去,闭环响应误差较大

网友C:
共模输入变化 F不变为什么Y会变呢,如果看电流的话,左边电流不变因此F不变,这样右边镜像过去的电流也不变,那么Y应该也不会变化。话说一个是看直流点 一个是看交流增益,交流增益应该是不一样的
不适合放大微弱的信号是不是由于这一级放大器的增益还不够大?

网友:
1.输入相等,左右电流相等,X=F,很正常的衡状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拉扎维书上的证明

due to the channel length modula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共模输入变化 F不变为什么Y会变呢,如果看电流的话,左边电流不变因此F不变,这样右边镜像过去的电流也不变 ...

是的,我的意思就是说,当共模电压也出现小信号摆动,类似差模小信号那样,那么这个时候这两点的电压变化应该不会完全同步。
第二个问题,事实上拉扎维也并没有指出是增益误差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g5NDAwMTQ4Ng==&mid=2247483865&idx=1&sn=07cf1ea2c9f169287611a13c9c ...

谢谢分享,  针对这句话,我还是重复我之前的阐述,忽略沟调的情况,大家不要再给我截取拉扎维的书本了。他的推论我看过很多次,从section 5.3.1开始,他就运用了沟调这一说法。

我强令沟调为零,没有实际意义,仅仅为了理论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理解:
1.F点和X点的静态工作点应该是一样的。但小信号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两个点的阻抗不一样
2.这个放 ...

赞同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个人理解:
1.F点和X点的静态工作点应该是一样的。但小信号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两个点的阻抗不一样
2.这个放 ...

我觉得这个结构不适合放大微弱信号的原因不在增益不足导致的误差大,而是该结构和全差分电路结构相比,哪怕电路不存在任何失配,都具有较大的共模到差模的增益,这是该结构天然的缺陷,而全差分的理想情况下共模增益为无穷小,因此相对全差分电路而言,该结构不适合放大微弱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这个结构不适合放大微弱信号的原因不在增益不足导致的误差大,而是该结构和全差分电路结构相比,哪 ...

对,这是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这个结构不适合放大微弱信号的原因不在增益不足导致的误差大,而是该结构和全差分电路结构相比,哪 ...

受教了,受教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拉扎维书上的证明

大佬,这个在中文版的哪一页请问,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佬,这个在中文版的哪一页请问,感谢!

在5.3.1节

网友:
找到了,感谢

楼主(2023-06-12):
引用 楼主:
谢谢分享,针对这句话,我还是重复我之前的阐述,忽略沟调的情况,大家不要再给我截取拉扎维的书本了。他 ...

忽略沟道调制的情况下,M1,2 阻抗都是无穷大。这相当于两个输入管是理想的受控电流源。M3,4的gate电压相等。各自流过的电流被M1,2这两理想电流源强制相等。

F的电压会被以上的条件严格限定。
但是此时的输出节点,我认为只要满足M4在饱和区,那么理论上X的电压在一定范围内可以是任意值。(因为所有的管子都没有沟道调制效应了)

因此输出节点和F的电压摆幅几乎相等 (纯理论分析)也可以不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