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问问输出参考噪声的测试方法

楼主(2020-12-01):
小弟最近在仿真chopper amplifier,chopper频率在40KHZ左右,所以想问一下输出参考噪声或输入参考噪声的具体测试方法?如果是网络分析仪话能测吗?求大神指教

网友A:
输入参考噪声不能测的吧。。输出噪声可以调研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参考噪声不能测的吧。。输出噪声可以调研一下

对的,输入参考噪声用输出参考噪声除以增益就行,现在关键是输出参考噪声的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