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CPU测速实验中,遇到了问题CPU中乘法和加法运算的时钟数,比较运算比算术运算还耗时

楼主(2020-12-01):
我在做CPU测速的时候遇到了下面几个问题。
    1,CPU做float/int型乘加运算需要的时钟个数?
    2,CPU做float/int型比较运算需要的时钟个数?
    3,CPU做比较运算的时钟个数不小于做乘加运算的时钟个数?
对于第1,2两个问题,我想知道CPU进行运算需要的时钟数,或者某种CPU型号的比如完成加法指令,乘法指令,比较指令的时钟周期数,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数据手册知道呢?
对于第3个,按理来说,逻辑比较运算应该花费的时钟周期数要比乘加运算的时钟个数少才对,在我做实验对比中,发现相同数据类型逻辑比较运算不小于乘加运算的时钟个数,是因为CPU对于进行大量的算术运算过程,在计算结构上进行了加速优化设计吗?比如多级流水线?

楼主:
还有第四个问题就是:float比较运算比int比较运算快吗?

网友:
cpu的数据手册上应该会讲,硬件乘法和除法需要的cycle数。
或者直接问cpu的IP 公司,让他们提供数据。这些都是跟实现强相关的。比如32x32乘法为了让整个cpu跑更高的频率,可能需要4个cycles或者更多。我就见过需要32个cycle的。也可以1个cycle就可以实现,但是整个cpu跑的频率就不可能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