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fb617 transient noise的设置问题

楼主(2020-12-01):
tran仿真时,打开transient noise开关,图中的1—7分别代表什么,应该怎么设置呢?

网友:
看help文件,里面有详细介绍

网友A:
1、2:噪声源频率范围
3:随机种子,如果用相同的数,出来的噪声就是相同的
4:噪声缩放比例,用来改噪声大小
56不知道
7:贡献噪声的器件列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噪声源频率范围
3:随机种子,如果用相同的数,出来的噪声就是相同的
4:噪声缩放比例,用来改噪声大 ...

第三个,相同的数,出来的噪声是相同的是什么意思?我设置的时候输入是一个数值

网友(2021-03-29):
引用 楼主:
第三个,相同的数,出来的噪声是相同的是什么意思?我设置的时候输入是一个数值
...

请问transient  noise跑完后怎么查看波形

网友(2022-06-07):
引用 楼主:
第三个,相同的数,出来的噪声是相同的是什么意思?我设置的时候输入是一个数值
...

连续跑两次仿真,软件给电路添加的随机噪声是相同的,

网友(2024-11-17):
改噪声大小是啥意思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