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急求,Formality吃了svf后的unmatch问题

楼主(2020-12-02):
各位大神,不吝赐教啊!!!

1、环境:DC 2016 2018均试过,FM为2016

2、背景:A、B两个项目,A中有个小harden名为C,B和C都比对过了,只有A有大量unmatch

3、现象:A的DC生成了svf,Formality吃了该svf,依然有大量unmatch。分析发现,这些unmatch点均为DC中被merge掉了,但是Formality没吃到merge信息,认为这些cell还存在

4、其他:(1)查看了DC生成的网表,这些cell确实被merge掉了
               (2)dc.log里没有这些merge信息
               (3)Formality生成的svf.txt中也没有这些cell的merge信息(不是rejected,而是压根没有)

现在不确定merge信息是Formality吃.svf二进制文件时丢失了,还是DC压根就没写入,请问有没有大神遇到过类似问题,现在卡住了,不知道如何往下debug。

各位大神,不吝赐教啊!!!

网友A:
看下是不是svf文件保存出了问题,dc 脚本里在何处开始set svf on 何处 set svf off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是不是svf文件保存出了问题,dc 脚本里在何处开始set svf on 何处 set svf off  ...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另一个项目和小harden用的都是同一个环境,同样的脚本,所以没有怀疑脚本。
    而且一度怀疑该工程太庞大复杂,所以对一些模块做了dummy或直接删除尝试,发现留下的模块,之前报出的unmatch点就有一些不报了,并且在svf里也能看到信息。
但仍有一些会报。这种dummy或删除部分模块,包括把部分模块单独综合吃db的尝试,做了二三十种尝试了,都无法彻底解决,也没有摸出规律。
    而且由于工程庞大,其中merge包括no load或者constant的remove,都非常之多,绝大部分都被成功记录于svf,并且可以比对过,只有大概百分之零点几的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