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写lef转def的脚本

楼主(2020-12-02):
左边为LEF格式,右边为DEF格式,都是关于PIN的信息,请各位大佬伸出援手~ 感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路过学习,很实用,谢谢分享

来来来,你告我你学到啥了? 啥实用?八百年也用不到这个的,lef干嘛转def?多小众的用法,你倒是说说看咋个实用?
我还等着楼主说为什么要做这个转换呢,他说了,是种特殊方法,才叫有用,还不一定实用。
真是哪哪都有你。。。

网友(点评):
问题已经解决,#10是我目前使用的方法,也有其他更好的方法没尝试过,大家如果有好的方法也可以提出来

网友(点评):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啊哈,完全同意

楼主:
啊噗啊噗啊噗啊噗

网友:
为什么要从lef转成def呢?

网友C:
可以用milkyway。read_lef,write_def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milkyway。read_lef,write_def

这是个EDA工具还是什么 我不知道公司平台里能不能使用这个

网友:
lef转def实现了吗?如果没有的话,发一个lef和def的demo文件给我,我帮你写转换程序。

楼主(2021-01-08):
引用 网友A:
来来来,你告我你学到啥了? 啥实用?八百年也用不到这个的,lef干嘛转def?多小众的用法,你倒是说说看 ...

是版图那边希望IO pin的位置按照他们那边位置来摆放,但他们只能提供lef文件,但innovus光吃lef不够,所以希望转成def直接吃进去就可以完成io pin的摆放摆放了。
目前的解决方法是给io pin加了个verilog的框架和lef一起吃进去,但是会有一些方向上的不对,然后是用innovus吐出def再进行调整io pin和版图连接处位置一致。

网友D(2021-03-18):
楼主,我遇到了和你一样的需求~~不过我的工具是ICC/ICC2,还不晓得该怎么弄~~~你能share下你的innvous的脚本吗?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遇到了和你一样的需求~~不过我的工具是ICC/ICC2,还不晓得该怎么弄~~~你能share下你的innvous的脚 ...

我没有用脚本写,是通过工具转化生成的,方法我写在#10 ,你可以参考下,这种方法icc可能也可以,我没试过

网友E:
无非就是些bbox + layer 的数据结构。。。def / lef / io constraint都是浮云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无非就是些bbox + layer 的数据结构。。。def / lef / io constraint都是浮云

膜拜大佬,哈哈哈

网友(2022-01-10):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milkyway。read_lef,write_def

想问下如何用milkway实现呢,有具体的步骤吗

网友F(2024-02-21):
引用 楼主:
是版图那边希望IO pin的位置按照他们那边位置来摆放,但他们只能提供lef文件,但innovus光吃lef不够,所 ...

请问这个框架verilog文件内容如何编写呢

网友:
INVS Partition Flow参照i一下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这个框架verilog文件内容如何编写呢

就是module最开始的部分 ,定义input output port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