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函数:instance cell时,版图里会显示调用的cell,求这个“显示”的skill函数?

楼主(2020-12-02):
如标题,create via时,也会显示via ,请问这个显示的skill函数是什么,谢谢!

楼主:
instance cell时,版图中会先显示 cell 图形,并可以随光标移动,求这个 “显示” 的skill函数

网友:
icfb->options->Log Filter(将这里面的设置全部打上勾)。你在virtuoso中使用的功能所调用的skill函数都会在CIW窗口中显示,这样你就可以知道了。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谢谢,但真的不是这个意思

网友:
你是不可能看到它的函数,cadence的函数都是不公开。不是开源